HP_LE1711 bios

楼主(2016-04-02):
网上买的bios测试,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惠普显示器 我发现经常色环0.33色环电阻炸掉  修到的都是这个炸掉 开关管 保险 桥 坏的

网友A:
文件解压失败,,,,可能文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件解压失败,,,,可能文件坏了

你换个解压软件试试呢

网友:
用rar和好压 都不行,,,,,,,,

网友A:
7Z压缩软件 和  360压缩软件   也都不行,,,所以你的文件一定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Z压缩软件 和  360压缩软件   也都不行,,,所以你的文件一定是坏了,。。。

我这用winrar做的压缩,可以用了,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网友:
解压错误

网友:
我用WINRAR也不行,你的程序确实是坏的。

网友:
的确打不开,确定压缩包是坏的

网友:
我这有一个刚读的LE1711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