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G450电池开机流程

楼主(2016-04-02):
问一个问题 来个人帮忙分析 G450 电池不开机 用适配器正常 但是不充电 开机后拔掉适配器 电池能够继续供电显示 感觉有点像汽车打不着火 推一把那种感觉 单独用电池不开机 不触发 无待机 看图纸显示 应该是按下触发键 然后拉低51_ON# 使BATT通过PQ101产生VS电压作为待机芯片的LDO开启然后输出电感3+5V 给EC供电 然后EC输出EC_ON用于持续拉低51_ON 但是感觉分析的又不太对 因为实际情况 按下触发键 上面分析的都出现了 然后松开全没了=   = 强制开启PQ101 分析的都正常出现 但是吧 还是不开机 来个人帮忙分析分析

]

网友:
补充一下 换过BQ24751A 电源管理芯片 以及EC KB926  这个机器腐蚀范围在EC

这个电池数据信号也有过测量 无断线 示波器测 几秒一下波波 感觉不对 但是又对这个不熟  问了下 上面说电池是好的  只能矛头转主板了

网友A:
仁宝的机器 BATT模式下 需按下开关拉低51_ON# 导通PQ101 产生VS 之后产生待机3V5V
之后EC受到ON/OFF ,发出高电平的EC_ON持续拉低51_ON#实现电池输出。

其实你的这个也可以按照不充电维修 ,修好充电没准就完全OK了

加点分不?  神仙祝我发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机器 BATT模式下 需按下开关拉低51_ON# 导通PQ101 产生VS 之后产生待机3V5V
之后EC受到ON/OFF ,发 ...

*脏话* 前面还算正经 后面那段回复是不是太可恨了 我的为嘛不持续拉低呢 这个是关键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脏话* 前面还算正经 后面那段回复是不是太可恨了 我的为嘛不持续拉低呢 这个是关键哦

没有脏话啊

我说的很认真的    你这个你可以按照不充电维修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脏话啊

我说的很认真的    你这个你可以按照不充电维修试试

=      = 那个脏话不是我打的 是我说w kao 然后系统自己和谐的

网友C:
我们的故障一样的,我的是联想的Y460我倒现在还在扔着呢,没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故障一样的,我的是联想的Y460我倒现在还在扔着呢,没修好。

=    = 你的什么流程故障 说说看 我也对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 你的什么流程故障 说说看 我也对照

我还没修好呢,我跟你一样的,适配器开机开机之后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放电,但是单用电池不能触发,实测电池模式下,EC_ON出来一下就没了,换过EC和充电芯片后现在电池不能放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没修好呢,我跟你一样的,适配器开机开机之后拔掉适配器电池可以放电,但是单用电池不能触发,实测电 ...

我两一样的啊  我比你好点 换了EC等 故障还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两一样的啊  我比你好点 换了EC等 故障还是那样

我的也是进水的机器,但那时到我手里的时候进水部位已经看不到了,被处理过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现在还扔着呢。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新人求罩 -6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楼主,这个视乎有些

网友:
我上次额碰到这样的问题啊,也是仁宝的板子,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好像也是修充电那块好的

网友:
单上电池的时候EC工作条件不满足,单上电池,按下开机键,PQ101导通后EC工作条件不满足,导致EC_ON没有发出,而且强制导通PQ101后因为EC条件不满足,所以同样不会触发,因为跟电池有关,所以重点查前级发给EC的几个信号,重点查AC_IN是否正常,、
方法:1:示波器测试单上电池时EC或者南桥和BIOS是否有通讯,如果有,绝对是EC工作条件不满足,就差那么一个信号,如果没有通讯,说明供电还不满足,LDO都没有发出来。
2:前级到EC的几个信号,单上适配器和单上电池分别测试一下,肯定能找到那个变化的信号。

网友:
我想说的是,主板能不能识别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