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2J PCH 发烫

楼主(2016-04-02):
通电0。6 PCH 发烫,更换一个,同样问题!!
更换
问题

网友:
桥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还有没有别的地方短路

网友:
PCH发热量的确不小呀,楼主检查一下是不是其他地方

网友:
桥发烫不一定是桥坏

网友:
打下值嘛,上电哪有不热的啊,慢慢查下嘛,我修这么多这板怎么没有遇到你说的问题呢

网友:
缺电压也会这样的 慢慢查

网友:
桥巨烫,自动上电,桥温度立马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