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t,显存不供电

楼主(2016-04-02):
显存控电为nx2114,测得1 5脚都有5v,7脚3v,其他都0,我想知道5脚输出脚都有电压了,怎么显存还没电我该怎么查。。。附上芯片图纸

网友A:
看管理现存的供电管子

网友:
fb 6脚电压

网友B:
6脚应该有个0.6或0.8的电压

网友C:
5脚供电脚,8脚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脚供电脚,8脚输出

意思是说5脚是供电给nx2114,然后8脚负责输出电给显存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6脚应该有个0.6或0.8的电压

6脚的电是从外面来,还是nx2114芯片输送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管理现存的供电管子

另一个一样的显卡8脚只有0.18v的电,输出去后经过2个管子,最后到达电感那测得也是0.18的电,怎么办。。

网友:
这个图不像显存供电的

网友E:
1.5.7有电压后 可以考虑更换芯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5.7有电压后 可以考虑更换芯片了

的确都有了,请问7脚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的确都有了,请问7脚是干嘛的。。。

一般的8脚芯片 第七脚都是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说5脚是供电给nx2114,然后8脚负责输出电给显存对吗?

是的,vcc供电ut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6脚的电是从外面来,还是nx2114芯片输送出去?

8脚输出的电压经过r1 r2分压得到 反馈不正常会导致芯片保护

网友:
典型的自举升压,1  5  脚供电  7脚开启  都有的情况下直接干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8脚输出的电压经过r1 r2分压得到 反馈不正常会导致芯片保护

r1 r2 是什么?图中只有m1  m2两个

网友F:
5脚不是输出脚,而是芯片的供电脚,1 5  7 脚电压正常了先把芯片换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5脚不是输出脚,而是芯片的供电脚,1 5  7 脚电压正常了先把芯片换掉

1.5.7是有电压了,其中1和5都是几乎5v,7脚3v,图纸上也没有写7脚电压多少正常。。我过了一会再试,7脚电压居然变成了1v。。。真是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7是有电压了,其中1和5都是几乎5v,7脚3v,图纸上也没有写7脚电压多少正常。。我过了一会再试,7脚电 ...

1V电压应该也是正常的,有些芯片开启电压只要达到0.4V就能开启了

网友:
先换下芯片吧

网友:
正常下
pin5接近5v, pin1>pin5, pin7>0.4v
pin6要芯片工作正常(pin8接近1.6v)才有正确的0.8v or 0.6v
若pin5有5v,查D1,L2,C7,
若都正常换换芯片先.

网友:
把上管全干去看看g级有电没?、

网友:
打了值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