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ACER E1-571G

楼主(2016-04-02):
版号 Q5WVH LA-7912P REV 1.0现在的故障是不过保隔全板没有电压,求思路!(保隔是N管)
ACER

网友:
是 不是板子上有短路

网友:
既然公共点没有电压 就按照时序修保护隔离啊

网友:
这种机器没过隔离很好修的。

网友:
先修公共点 再看看有没有别的 毛病

网友:
这机子触摸板下面容易进水断线,以前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