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测到内存时钟波形了

楼主(2016-04-02):
不知大家是不是对内存,CPU,PCI-E等差分时钟是什么样的波形还不了解,现在这样的问题终于可以解决了,之前我试过很多回也测不到这些波形,不久前头脑发热问了一下示波器厂家技术员才终于知道了,实际上测这个不需要什么差分探头,毕竟太贵了,普通人用不起,其实很简单,用单次触发就行了,大家看一下我晒的图吧,也麻烦各位加点分吧,大家下去可以实测对比一下

网友:
这里说一下,测的时侯触发电压在不影响测试的情况下尽量打小一点,我是打的400MV

网友A:
内存时钟频率是多少,你的示波器估计测不到这个频率,,,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200M的示波器,内存的时钟频率比这大,,,

网友:
我的示波器是汉泰的虚拟示波器,DSO3202A可以测最高400M的频率

网友:
不太懂没用过波波修了几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时钟频率是多少,你的示波器估计测不到这个频率,,,

我这个可测400M的波形,你不相信可以实测下PCI-E的差分时钟试试,PCI-E的频率估计你的示波器应该支持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可测400M的波形,你不相信可以实测下PCI-E的差分时钟试试,PCI-E的频率估计你的示波器应该支持吧

数字示波器,在测量时是可以直接读出频率并显示的,那你这频率显示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字示波器,在测量时是可以直接读出频率并显示的,那你这频率显示是多少

这个是单次触发,而且波形只有一段,自动是测不到的,可能大家测不到也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A:
图中的水平格是100u秒,图中的波形大约10个格为一个周期,所以一个周期时间为100X10=1000u秒

那你说1000u秒一个周期的波形,其频率是多少??

f=1/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水平格是100u秒,图中的波形大约10个格为一个周期,所以一个周期时间为100X10=1000u秒

那你说1000 ...

这是差分时钟,不是普通时钟,计算应该不一样,还有哪里看出10个格为一个周期?

网友:
不清楚你这测量到的是什么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单次触发,而且波形只有一段,自动是测不到的,可能大家测不到也是这个原因吧

周期的波形,自动是可以测量到的

网友:
我数的是那个小格,,应当数那个大格,,那就是说一个周期大约为0.9个格吧,那频率也差远了呀,好像也就是1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周期的波形,自动是可以测量到的

可能是我测了过后又去调了时基,这是重新测的PCI-E时钟

网友:
所以15楼的这个信号的周期为4us,好像测量的也不是真实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我测了过后又去调了时基,这是重新测的PCI-E时钟

你的没有频率显示吗

网友:
估计你要是测量出这么高频率的信号,时基怎么也要是ns级的,而你使用的都是us

网友:
修这么久机子,内存的时钟一直是打下电压而已,毕竟不断线都能打对地出来嘛

网友A:
虚拟示波器,用于做维修,不适用,,,如果是1G的采样率,估计也只能测量100M,。。

网友:
学过之后就没用过。土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虚拟示波器,用于做维修,不适用,,,如果是1G的采样率,估计也只能测量100M,。。

你好,应该是时钟电路的问题,我在其它板子上测了,内存时钟频率太高了确实测不到,CPU的时钟能测到,这是实图,另外你说的虚拟示波器只能测100M,那你是大错特错了,我这个示波器用了一年多了,除了内存波形测不到以外,其它波形都能测,比我之前用的数字示波器的性能好多了,这个能测400M以内的波形

网友:
真羡慕会用示波器的维修工

网友:
只要能打到波就行了  没必要研究那么深  个人感觉

网友:
看海力士的文档怎么是锯齿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