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驰s65amg发动机故障灯亮维修案例

楼主(2016-04-02):
奔驰s65amg发动机故障灯亮维修案例

  一辆行驶里程约4800km,装配新款V形12缸279发动机的奔驰s65 AMG。
  故障:发动机故障灯亮

  发动机故障灯亮维修方法/步骤:

  接车后启动着车,发现发动机故障灯一直点亮,发动机运转平稳,没有怠速抖动的现象。询问客户得知,发动机故障灯是最近两天才开始亮的,有时候熄火重新启动后又不亮了,但不定什么时候又开始亮了,没有规律性。连接诊断仪进行快速测试,读取到发动机控制单元ME中的故障码如图1所示。

奔驰s65 AMG发动机故障灯亮 图1

  故障码显示氧传感器2的加热器输出端对地短路,查看频率计数器,已达到255次的极限值。此款车共有4个氧传感器,即G3/3、G3/4、G3/5、G3/6,其位置如图2所示,其中两个上游氧传感器(G3/3、G3/4)为宽频氧传感器,两个下游氧传感器(G3/5、G3/6)为普通的四线氧传感器。

奔驰s65 AMG发动机故障灯亮 图2

  首先对故障码进行引导测试,引导提示通过实际值检测部件G3/6(催化转换器下游的右侧氧传感器),检测前提为在冷却液温度大于80℃时启动发动机,并将发动机转速保持在约为2500r/min,直至废气温度达到400℃以上。当废气温度高于400℃时让发动机怠速运转,然后加速,以观察空燃比控制的实际值,但此时实际值状态依然显示为“否”,如图3所示。

奔驰s65 AMG发动机故障灯亮 图3

  进入到发动机实际值里面,对比左右两个实际值的状态,发现左侧氧传感器(G3/5)的实际值为“是”,正常。但右侧氧传感器(G3/6)的实际值依然不正常,如图4所示。

奔驰s65 AMG发动机故障灯亮 图4

  实际值不正常,并不能说明部件G3/6损坏,于是准备首先对线路进行测量,查找电路图,如图5所示。

  经过与实车对比发现,电路图与实际线路不一致,就此问题连续几次向厂家反馈,遗憾的是厂家一直未能给出明确回复。经过测量发现G3/6的1号针脚和2号针脚阻值为3.7Ω,对比测量左侧(G3/5)的1号针脚和2号针脚为3.9Ω,其余针脚都是不通的。

奔驰s65 AMG发动机故障灯亮 图5

  根据测量的结果,说明氧传感器没有异常。故障码中显示加热器的输出端对地短路,说明线路中存在搭铁现象,于是准备重点对线路进行检查,把线束剥开检查,果然在右侧缸盖后侧发现有一处线束绝缘层已经磨破(如图6所示),包扎线束后,实际值恢复正常,进行试车一切正常。

奔驰s65 AMG发动机故障灯亮 图6

网友:
奔驰汽车也会这样啊?4800KM是新车哦

网友:
看来奔驰也是渣渣

网友:
机械和电子都有出故障的概率,好的品牌在工艺上会好些,不能说是大品牌就不会坏。

网友(2016-09-20):
楼主,这是你修的啊? 这车300多万   奔驰的故障多,是因为德系豪华车的监控好,哪一点工作不正常就会有报警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