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电阻惹得祸,HP6930P无待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4-02):
收到一台HP6930P,GM45集成显卡,是经常在我这里修电脑的一个老大爷带来的,这老大爷退休后专门为原单位同事解决电脑问题,以至于我跟他调侃他生意比我的还好。
症状如下:不管是单电池单适配器还是同时,插上适配器后充电灯就是闪电符号那个灯,白光长亮3秒熄灭,按触发键,还是这个充电灯,亮黄光8次,同时电流在0.015A到0.021A之间跳动,不闪了之后回到0.15A。
判断:光看电流和症状判断不出来,决定先拆机。
拆机之后,裸板上电,症状是一样的,按了开关有点反应但是反应很微弱,决定按着触发的方向去修。待机电流有0.015A,觉得3V/5V应该出来了,就先从开机键开始测量

发现这个主板的触发信号经过与门U60后分两路,一个去EC,另一个去南桥作为PWRBTN触发信号,而不是由EC向南桥发PWRBTN信号。经过测量,这两个信号都是正常的,由3.3V到0V的跳变,心想,开机的时候是有一丁点反应的,那测试一下SLP_S#信号吧

经过测试,SLP_S3#信号为0V,并没有变为持续的高电平。因为这个主板不是由EC向南桥发出PWRBTN这种方式,一时判断不出来到底是EC侧还是南桥侧出了问题,决定按着维修一般笔记本的思路先测量EC的待机条件。

先测量EC在S5状态下的供电,+3VL为3.3V正常

测量LID_SW#,发现不正常了,LID_SW#为0.05V,正常应该为3.3V才对,虽然这个主板触发方式有一点不同,但是LID_SW#应该还是为3.3V才对吧。继续翻图纸,发现LID_SW#是靠待机3.3V也就是+3VALW上啦得到的,再一查,原来待机3V/5V根本就没有发出来呀,这个主板的故障应该是无待机3V/5V才对。那就开始修待机吧

待机芯片是TPS5120,测量29脚和12脚的开启信号没有发出来

开启信号由51120_V线性输出上拉,为4.96V正常,测量EN_TPS51120为3.3V不正常,应该为0V才对,那就该测量EN_TPS51120的产生条件

EN_TPS51120是这里产生的,VCC1_POR#3正常为3.3V,但是KBC_PWR_ON为0V不正常,Q74处于截止状态,所以EN_TPS51120才为3.3V不正常呀,接下来就要看KBC_PWR_ON为3.3V的原因了。这个信号带个KBC,很明显是EC的3V/5V开启信号,这个信号不正常,导致了3V/5V不出

先测量是否断线,正常的没有断线,为了保险,把124脚挑起来测试,发现不是被拉低了,而是真正没有发出来,接下来很明显就是刷BIOS了,BIOS刷了几个,还是一个模样,怀疑是EC坏,就换了颗EC,还是一个样,检测BIOS与EC之间的线路,正常都是连通的,而且BIOS的供电接地也正常,纳闷儿了,这是为什么??
该上示波器

EC引脚的波形,正常,说明EC已经开始工作了,并且已经读取了资料,
EC待机条件正常——读取BIOS资料设置GPIO引脚的功能——发出KBC_PWR_ON信号——3V/5V待机正常发出,还有一个条件,继续测试

32.768竞争正常起震,而且两个引脚都是很漂亮的波形(这个就没有拍照了)
突然想到HP不是有一根检测针吗,那个信号叫做ADP_ID

人家ADP_ID信号是正常的,标准3.3V,肯定是正常的。
难道跟南桥有关,这个时候我已经拿不准了,那就把南桥取下来测试吧,南桥取下来后,还是一模一样,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只好把主板放一边。
第二天上午连杀两台不触发,心情大好,就把这块主板翻出来继续查,查之前细细琢磨一下,觉得应该还是EC工作条件的问题,继续查

RSMRST信号为0V,不正常,但是没关系,因为这个信号和KBC_PWR_ON信号一样,要EC读资料正确后才会发出,先不管。突然想到,还有一个条件没有查,那就是ACIN信号,但是这个主板上没有这个信号,应该名字不同,于是把带AC和ADP标示的信号全部查了一个遍,发现有一些是触发之后才会有的,没一会儿,查到这个信号了:ADP_PRES

这个信号是由U4发出来的,U4是一个运算比较器LM393,当6脚比较级大于5脚基准级的时候应该发出低电平0V,当6脚比较级小于5脚基准级的时候应该发出3.3V高电平,通过图纸,待机状态下,应该是要发出3.3V高电平的

测量中发现,这个信号不正常,只有0V,这个其实就是ACIN信号,仔细检查发现,电阻R13腐蚀变质了,电阻无穷大,导致5脚基准级电压为0V,6脚比较级大于5脚基准级,肯定ADP_PRES只能为低电平了,手上没有合适的电阻,将R13换成了100K电阻,R16用两个10K电阻串联成20K,跟原来的比例一样,刚好是3.3V。
上电,电流0.034A,心头一喜,万用表一测量,3V/5V待机全部出来了!赶紧将南桥重新植球,装上,插电源,人家自动触发了,电流0.680-0.748---0.870---0.820--1.014 屏幕一闪,HP的LOGO出来啦!
本机修复,全文完毕
总结:这台机器修的复杂,本质上就是因为对不同图纸的不同信号太生疏,平时修华硕和联想戴尔修的更多,看来以后这方面要加强呀!

网友A:
楼主技术碉堡,这机器板子应该不贵,要我肯定早就换主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碉堡,这机器板子应该不贵,要我肯定早就换主板了

这板子100元包邮。。。不过修不出来这不心头难受嘛

网友:
最后总结的很好 维修有时候就要不断摸索不同主板的区别

网友:
不该急着杀桥的

网友C:
看楼主的帖子就是一种享受啊!语言文字表达的都很详细,收益很大。支持楼主大大  多多发点类似的帖子

网友:
学习了  遇到的时候注意一下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楼主的帖子就是一种享受啊!语言文字表达的都很详细,收益很大。支持楼主大大  多多发点类似的帖子

谢谢,以后一定多发帖

网友:
学习了。楼主细心啊。

网友D:
您的思路有点乱吧,3V 5V电压没有,那就查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如没有 电压到哪了  是隔离保护电路没有通过、供电芯片条件、检测脚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的思路有点乱吧,3V 5V电压没有,那就查公共点有没有电压。如没有 电压到哪了  是隔离保护电路没有通过、 ...

其实有一些思考过程已经是下意识的反应了,比如EC的供电有,说明公共点肯定是有电的,因为EC的供电来自于51120的线性供电,那么这个线性供电有了,那公共点肯定就有电了,隔离保护肯定就是OK的

网友E:
这么好的帖子应该给个精华吧!2分献上,不要嫌少。

网友F:
EC待机条件不同的板子应该都是一样的,楼主文字表达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好的帖子应该给个精华吧!2分献上,不要嫌少。

怎么会!!谢谢观赏!!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待机条件不同的板子应该都是一样的,楼主文字表达真好

谢谢,以后我还会多多发帖!

网友:
呵呵要是早点想到就不会去取南桥了

网友:
思路清晰总结完好

网友:
分析得太详尽了,向其学习。努力中。

网友:
小白的技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比的上了

网友:
这HP的适配器信号不一样,不仔细点真不好找

网友:
楼主修机虽然走了弯路,但思路清淅。修机要这样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不是内心平静之人  写不出这样的贴子

网友:
写的这么好 就应该把图纸和BIOS传上来分享下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 不好修 。。而且 启动顺序什么也不一样。。修起来 头疼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有点复杂,不过最后还是把问题解决了,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刚还有台扎样的机器,试试看

网友:
分析的不错,给你加分

网友:
你太细心了。

网友:
楼主图文并茂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写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一些思考过程已经是下意识的反应了,比如EC的供电有,说明公共点肯定是有电的,因为EC的供电来自于 ...

哦 这种反应是正常的 我也会这样认为的  但维修有时候简单的还是打一下电压为好

网友:
此贴经典,建议老师收录为教学题材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学习到了楼主的思路。以后也会这样做的

网友:
好 很详细 让人一读就懂 朗朗上口

网友:
R26  电阻 拉低了

网友:
一气呵成,厉害楼主

网友:
最后总结的超好啊,文字表达得好好啊

网友:
adp_pres#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思路清晰 佩服

网友:
原来是EC的工作条件不满足。学习了。感谢分谢!

网友:
讲得很细,谢谢分享。

网友:
还是比较厉害,学习,牛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100元包邮。。。不过修不出来这不心头难受嘛
这么便宜啊,,看来这机器不用修了,哈哈

网友:
有些老机器的信号命名跟现在新的差别好大,,难找啊

网友:
越容易忽略的东西越不能忽略啊

网友:
学习中,希望楼主多发点这么详细的贴子给我们学习

网友:
查得仔细多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看帖都一头雾水不用说维修了

网友:
楼主 你的示波器多少钱啊 几通道的啊 用着怎么样啊

网友:
细心 很关键 谢谢提醒

网友:
如果细心些,可以秒杀

网友:
小白一定向楼主学习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不过6930P的板子真心便宜哈哈

网友:
楼主细心啊。HP的适配器信号不一样,不仔细点真不好找!!

网友:
很详细,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G:
楼主待机芯片开启脚一般不都是高电平有效,你是怎么看出来这个是低电平?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不过我想说,如果楼主在仔细用心些,用火眼就能秒杀,不过发贴就是好样的,加油,我看好你。

网友:
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是楼主的发表的文章也给我很多的触发,顶一个

网友:
楼主写的很是详细,谢谢楼主的分享 希望楼主以后一定要多发贴啊!顶分!

网友:
好。。。。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待机芯片开启脚一般不都是高电平有效,你是怎么看出来这个是低电平?

看后面是否有一个“#”带“#”的就是低电平有效,还有上面带跟横线的也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楼主技术牛B,表述也很清晰,加分

网友:
电源检测又多学习了一个ADP_PRES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可是待机的条件还不是太熟悉呀

网友(2016-06-03):
这只能怪你自己了EC的工作条件都漏掉一个就动桥,我一般都要 把信号查完,迫不得已才去动桥

网友:
小电阻引发的惨案

网友:
楼主要多发哦

网友:
楼主技术碉堡,这机器板子应该不贵

网友:
楼主好样的,学习到了。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小白进来学学经验

网友:
厉害,技术好信心足。换我可能没耐心不休了

网友:
坏电阻感觉是最恼火的。

网友:
科普贴,谢谢啊!

网友(2017-10-26):
维修就要胆大心细 , 多观察,不认真哪里能修好,维修也是一种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