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H77A- G43---正常开机,档在V星logo不动

楼主(2016-04-02):
     V星zh77a g43   开机卡在V星LOGO那里 ,按键盘没反应,   bios放电后开机有个F1,F2选择,键盘能选择F1,F2,但都黑屏一下又卡在V星logo哪里,  V星主板这样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A:
V星是最好的料 最垃圾的板子。 还不如映泰。。。 LZ排除外设 硬盘问题 不行刷BIOS 再不行真干桥了

网友:
前几天装了台V星主板,装系统后usb都不能用,用光驱装驱动才正常,瞬间感觉V星特恶心

网友B:
排除外设  要是还一样  CPU有时也会引起卡LOGO
全部排除了 直接做桥吧

网友C:
系统后usb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除外设  要是还一样  CPU有时也会引起卡LOGO
全部排除了 直接做桥吧

先刷BIOS再做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后usb都不能用

没进系统,亮机 就卡在V星logo哪里---------------是不是要等个2,3 是秒才能进去(主板客户急拿走了,

网友:
很可能是V星主板通病USB小8脚引起

网友:
先刷BIOS再拆外设吧!

网友:
V星亮机的时候logo应该不是很慢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现在主板越来越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是最好的料 最垃圾的板子。 还不如映泰。。。 LZ排除外设 硬盘问题 不行刷BIOS 再不行真干桥了

没外设,裸版,客服要的急,啥也没动,还给他了,

网友:
BIOS,外设,桥都有可能

网友:
看看PS/2接口有没有问题,还有挡LOGO的代码是什么

网友D:
还是要先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先排除软件问题

裸板啊,BIOS都进不去

网友:
测量USB有没有5V供电,V星的通病

网友:
去掉所有的外设,,刷bios,桥

网友:
BIOS、外设电路、我一般都先拆了串口芯片

网友:
刷bios 不行直接换南桥

网友:
先刷BIOS 这个 方便

网友:
客户催命似的,还给他了,最烦这些客户,一个小时要给他搞好

网友:
刷刷BIOS吧

网友E:
先查5V供电
usb的,吗,目视没看到短路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查5V供电
usb的,吗,目视没看到短路

网友:
V星设计超恶心的 。bios 外设 USB 鼠标端口 都可能引起这个故障。慢慢查吧

网友:
BIOS刷了试试 V星BIOS坏的挺多

网友:
我也不喜欢MSI的板子。。

网友:
多数用户为了方便会额外购买多条连接线来进行使用,但问题也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