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A

楼主(2016-04-02):
三星300E4A板号BA41-01666A,裸板开机电流0.16,有时候0.11,0.12,总的来说是开不了机,这种
电流开上在是缺少电压,经常修到的这种电流应该是缺少转换的3.3V跟5V,量了转换的3V,5V都有了,
TPS51117,U24的1.05v有,TPS51117,U507的1.5V有。U26,APL5336,P0.75V有。Q39,P1.5V_AUX转换P1.5V
有。Q40,P1.5V_AUX转换P1.5V_D没有。Q26,P1.05V转换P1.05V_D没有。U21,ISL95870显卡供电没有,CPU
供电也没有,u9,isl95831。开始查Q40的开机信号VRM3_EGFX_PWRGD没有开启3.3v经查VRM3_EGFX_PWRGD
来自显卡供电正常后发出发的PGOOD,也就是U21,ISL95870没有输出电压,U21的17,18脚有电压正常,
13脚,EN没有0V,查EGFX_CORE_PWREN来自Q16P3.3V转换P3.3V_D正常后才发出的EGFX_CORE_PWREN,而
Q16P3.3V转换P3.3V_D想要正常来自CHP3_PEG_PWREN#的信号正常的情况下是0v,开机0.16的电流测
CHP3_PEG_PWREN#有3.3v明显不正常了,经查图纸CHP3_PEG_PWREN#来自南桥发出的。有时候开机的时候
正常有时候开就是0.16就连想到南桥会不虚焊了,用风抢加热电流麻麻跑上去,上手术台。加焊亮机,

网友:
又捡到好鱼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前面说的芯片后面跟的电压是指的芯片开启电压?VRM3_EGFX_PWRGD属于SPL_几,望回答谢谢

网友B:
楼主修机时序好熟,是什么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机时序好熟,是什么桥啊

桥是HM65

网友:
这个机器是缺少转换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下,前面说的芯片后面跟的电压是指的芯片开启电压?VRM3_EGFX_PWRGD属于SPL_几,望回答谢谢

不是SLP几,SLP3.4都出来了,VRM3_EGFX_PWRGD要正常前面应该有什电源好信号给南桥,这个我没去查

网友:
精准分析大胆判断,牛掰。

网友(2018-10-22):
估计是南桥坏了,导致不出CPU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