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灰屏之维修。

楼主(2016-04-02):
   Y400灰屏有时动动屏还正常,先报价,然后开拆。初步估计是屏线,拆开屏线,发现有2根断掉。接好后,还是灰屏。在论坛上查查,发现是显存有问题,加焊显存后,屏有图像,不过有干扰。关机,给屏线的接地线加粗后开机,图像变蓝色,缺色啊。查图纸,发现lvds信号,进入PCH,换完PCH后,还是老样子,缺色。没办法跑线路吧,查图纸发现经过一个0欧电阻。在板子上瞎找,在显卡边上找到,发现LVDS信号直接进显卡了,(这也证明了这款机器为啥不能改集显的原因了)。这显卡真贵210元咬牙定片全新的,上机后发现屏幕正常。装机后收钱。用手机编辑,没有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验证一下是不是我所说的那样。

网友:
这机器问题 好多  屏线 加焊现存 后换PCH 再换显卡  ……

网友:
问题太多了坏成这样

网友:
这显卡还真是贵啊

网友:
维修成本大 客户价格又报不上 没利润了!

网友:
修这个机器楼主能收多少钱呀,换了这么多东西,还不如直接换板了!如果维修给客户报高了,客户不好接受吧!换板高点儿报还好说点儿!

网友:
最后还是显卡坏了

网友:
天啊,这机子两个BGA都干完了,最后收多少钱? 成本都那么高了,还有钱赚吗?

网友A:
我的这台有时候进能系统,有时候开机就灰屏,加焊过显存还是一样,显卡太贵了,没有弄,现在定回来显存,等节后换上去看看如果,如果还是这样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换这么多有钱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台有时候进能系统,有时候开机就灰屏,加焊过显存还是一样,显卡太贵了,没有弄,现在定回来显存,等节后换 ...

楼主   修好了    是现存的是吗

网友(2016-05-12):
我遇到 一台用电池开机屏亮不显示,多开几次也一样,然后关机,插上VGA线开机内屏就显示,然后再怎么开机都 正常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哎,修好就好,有时修机就是在赌

网友:
不过这显卡真心贵

网友:
是不是显存的问题,这机器不好搞

网友(2016-06-11):
我加汗了uv5怎么用了几天就变灰屏了

网友:
需要一定的勇气啊

网友:
这个问题显存 显存都会出 修过几台当 那叫个酸爽

网友:
整块板该干的都干完了,你第一就应该干显卡的

网友:
能不能改集显 ,看有没有集显电感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