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mats gtx560

楼主(2016-04-02):
   显卡从网上收回来的七彩虹gtx560ti,二修,第一故障烧掉一箱供电下管已经被拆了上管芯片8510还在,真无语了,看这个肯定烧的不轻,
没处理直接上机无短路不显,拆掉芯片上管开机显示(惊讶),为什么会显反馈是到主芯片的,8510就一pwm辅芯片,跑软件花屏不短路,
想可能供电不足,定芯片换上芯片下管上管,上机下管直接炸了,在此省略n字,不想折腾了,直接拆掉8510把上管g下管g飞线到第5箱控制
怕第五箱功率不够直接把vbb 0k电阻拆掉一坨焊锡,上机正常显示供电管温度也下来了也不黑屏了,但是还花屏,,,,,,

    写的比较仓促,在定显存没多少价值了,望测试软件,多想

网友A:
这个高端的测试软件还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高端的测试软件还没有

我看有人发560的mats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人发560的mats啊

我是说我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我还没有

加焊gpu解决

网友:
恩,解决了就行 建议处理好散热 并跑3d压力测试

网友C:
少一相供电的话,估计运行大型3D的时候会有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少一相供电的话,估计运行大型3D的时候会有压力

我把mos管飞线给另外一箱8510测试无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把mos管飞线给另外一箱8510测试无问题

怎么飞线?你MOS管不是拆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飞线?你MOS管不是拆了吗?

拆的是8510pwm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