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6-04-02):
e40装系统过程中掉电,祼版没有掉电。进PE也没有掉电。I3的cpu 。  那位大师求助

网友:
应与温度有关系吧?掉电后能再开机吗?

网友:
这种问题只有示波器才能快速解决

网友:
南桥坏了 换一个就好了  昨天还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E40的散热器坏的特别多,这样的情况多半是散热器不行了,你自己拆开摸一下散热器铜管是不是一头热,一头冷

网友:
散热遇见过,散热没问题,最小排除法了,拆拆拆,拆外设!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高引起的

网友:
这个机器先排除散热问题 散热模组爱出问题

网友:
这机子我没有碰这问题的,都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E40本来就设计不咋的? 都是温度惹的祸

网友:
e40.这机器温度高的离谱,amd的就不用说了

网友:
这机器散热片很容易坏的

网友:
先用鲁大师检查一下是不是温度高,这个机器的散热片也有出问题的!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外挂GO系统。就好了,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散热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