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00E开机不显

楼主(2016-04-02):
  开机电流一直在0.9A左右一直跳,后来干了一下北桥,看到电流升上去了但是还是在1.几A左右跳
后把桥翘开一看,板子上有根线断了。。。
   连接上,制好北桥,完美开机。

网友:
有图有真相啊!图呢?

网友:
是啊   怎么没看见图啊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是个通病了 线断下次可以拍个图片 ……

网友:
咋没有图呢,不知道看啥

网友:
那根线断了?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楼主把桥撬开    那断线了  楼主应该拍个图片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机子,请问北桥是什么型号的?没灌黑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