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 触发反复重启

楼主(2016-04-02):
风神说我帖子发的乱七八糟  看不懂 我重新详细的发一下吧.一块华擎b75 pro3  开机反复重启   测量各电压 全部正常 没有复位    短接ATX黑绿线  看到跑码 跑19 就不动了 然后短接开机针脚 强行关机  再开 就可以跑码
但是断电后  在开机 还是老样子 反复重启  求思路  ......

网友:
补充一下 各供电均为方波 正常的.....

网友A:
先换根内存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换根内存条吧!

跟内存有啥关系...我都是没装内存的

网友C:
为什么要短接绿线和黑线,主板开机键用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短接绿线和黑线,主板开机键用不了?

开机针可以用 但是反复重启 测量电压要等啊  就短接了 测量电压的额 但是发现 跑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开机针可以用 但是反复重启 测量电压要等啊  就短接了 测量电压的额 但是发现 跑码了

开机针反复重启  短接可以亮机 电压正常  那你就考虑下开关到io的线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内存有啥关系...我都是没装内存的

没装内存还能跑码?你这是神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针反复重启  短接可以亮机 电压正常  那你就考虑下开关到io的线路问题

短接后 拿掉镊子 强行关机 在开机 是正常的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机针反复重启  短接可以亮机 电压正常  那你就考虑下开关到io的线路问题

但是 断电 后 在开机 还是反复重启 我不知道我表达的 您能看得懂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 断电 后 在开机 还是反复重启 我不知道我表达的 您能看得懂不.........

我觉得您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 不要短接绿线和黑线了 直接用示波器测试下 看看有没有波形不对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您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 不要短接绿线和黑线了 直接用示波器测试下 看看有没有波形不对的情况

唉  我是没有思路了  谢谢您能跟我说话  明天自己去在研究一下  先开始怀疑CPU供电不稳定 但是方波摆在那里  ....脑子疼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您不要被表面现象迷惑了 不要短接绿线和黑线了 直接用示波器测试下 看看有没有波形不对的情况

修好了一定到这里分享一下  我发现 人人都把技术当成宝  可是技术想更好 还是要大方贡献出来的 互相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一定到这里分享一下  我发现 人人都把技术当成宝  可是技术想更好 还是要大方贡献出来的 互相学习 ...

是的,人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  我是没有思路了  谢谢您能跟我说话  明天自己去在研究一下  先开始怀疑CPU供电不稳定 但是方波摆在那 ...

也许大家都吃饭去了吧

网友:
供电有了查时钟:时钟有了查复位:复位有了跑码过内存,还没出集显,先刷正确bois,再换过cpu,还不行查集显电路,再不行加焊主板,加焊重要芯片

网友:
仔细量下接口电路的供电,应该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内存还能跑码?你这是神板啊!

能跑吗啊,不过内存而已。

网友:
不上内存只是档代码

网友D:
大神们是什么问题?是IO问题么?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们是什么问题?是IO问题么?

不是IO  超控换过了

网友:
你短接ATX黑线线后短接开关能关机?你这个板子正常开机反复重启没复位,估计还是有电压没转换出来,或者是什么PG没到位引上引起的,没图纸不好修。问一下论坛里面的海熊哥,他修华擎修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针可以用 但是反复重启 测量电压要等啊  就短接了 测量电压的额 但是发现 跑码了

开关到IO之间相连看下哪边电阻 或者排阻腐蚀变质之类 或者断线的

网友(2017-05-31):
估计是CPU供电管短路吧

网友:
虽然这贴一年了,但我还是要回一下,掉电的故障应该还是桥旁边的电感电压有问题导致。刚修一片,有电压但估计波形什么的不稳定。我从桥供电拉1.05V电压过来就跑马了。

网友:
怎不刷个BIOS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