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_T440S适配器模式下保护隔离和待机时序

楼主(2016-04-02):
          今天休息,闲来无事整理了一下Thinkpad_T440S在适配器模式下的保护隔离和待机时序,错误之处望大神指正,做了个框图如下: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新手,怎么把待机芯片写成是充电芯片吧?迅维是这样教你们的不?

网友A:
还有SLP_SUS#送给H8。。。,请问“联想东芝总成芯片“又如何开启待机供电呢?

网友:
能自己总结是好事

里面部分有描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SLP_SUS#送给H8。。。,请问“联想东芝总成芯片“又如何开启待机供电呢?

多谢加分!惭愧!,

网友:
理解的很透彻 ,只是形容错了

网友(2016-05-12):
能自已画时序图,已经不错了,90%的问题都能解决了

网友(2021-09-16):
已经很优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