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喇叭

楼主(2016-04-02):
有一笔记本,喇叭不响,拆下来后如何判断喇叭好坏,求大侠指教

网友:
用万用表呀,,,,是小白呀

网友:
一般你可以找万用表的蜂鸣档位 一般喇叭坏了会出现不通  …… 或者找个OK的喇叭按到你的机器上测试下

网友:
可调电源调到5v,接喇叭的一端,另一端快速触碰,有哧哧声就是好,或者楼上说的用万用表蜂鸣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