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7A 按开关很多下 开机0.6A 风扇狂转

楼主(2016-04-02):
联想昭阳E47A  有时候按3  4下 就开 到0.6A 风扇狂转, 关掉,在开正常,电源不拔掉 关机开机正常, 电源拔掉 等个10 20分钟 开机 又是这一个,   BIOS 刷过 EC BIOS 刷过 EC 加焊过,请问怎么弄?

网友:
0.6的电流,时序上的条件都正常了嘛

网友:
供电的 问题吧 看看 有腐蚀的 地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