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d 2.1 怎么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6-04-02):
现在内存坏了,怎么屏蔽呀,其他的都修好了

网友:
论坛上有好几个帖子讨论过这个问题,,,

网友:
有个内存选择信号,把内存选择电阻挪到另一个位置。

网友:
ASUS的板载内存 每个机型的方法都不一样 你在论坛找下  有关于屏蔽的案列 祝你好运

网友:
我发了个帖子就是说这个的。。。我那个是板载内存进水了。。

网友:
把你型号打上  屏蔽内存 很多的    就移动几个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