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更换CPU亮机备份的BIOS

楼主(2016-04-02):
    外地发了台联想S405 板号LA-9001P,开机电流0.8A不亮,刷了下BIOS后,待机发出吱吱响,量CPU供电电感完全对地了,拆掉CPU后再量阻值几百欧,通电正常不会响了,从深圳发了个CPU回来,说是要全新的,结果到手一看很多划痕,明显不是新的,用万用表打上面电容阻值明显有点低,最小的才6欧,哎,试试了,换上,亮机。
联想S405

网友A:
换CPU真的是风险太大了,我都没搞过

网友B:
这u坏的太多了,发热太大,全新的难买啊,都是翻新卖全新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u坏的太多了,发热太大,全新的难买啊,都是翻新卖全新的价

太坑了,收到货看表面有划痕,阻值偏低,硬着头皮干上了,亏大了

网友C:
看来楼主又的重新换个CPU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又的重新换个CPU啦。。

这成本太高了,风险大大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PU真的是风险太大了,我都没搞过

华强北现在卖芯片的都是翻新的,没几个全新货,TNND,坑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又的重新换个CPU啦。。

我们这里一般遇到集成的 都是直接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这里一般遇到集成的 都是直接换主板。。

这样好,直接还更赚钱,不用搞得累死累活

网友:
碰到U坏的,我一般直接 让客户换板啦

网友:
换板载的有风险,我从来不换

网友:
这种风险太大了。要不费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