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 NM-A142开机芯片资料和BIOS资料

楼主(2016-04-02):
       联想Y500 板号NM-A142,开机芯片是IT8580E,使用RT809F+扩展座电路板读取,不过不实用要拆芯片出来读写,不支持在线读写,估计得等RT809H出来了。

网友A:
这ec又是一个坑了,好好的干嘛非要搞成内置的呢,是吧,用个128k的小8脚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c又是一个坑了,好好的干嘛非要搞成内置的呢,是吧,用个128k的小8脚多好

厂家不这么坑能赚钱吗,今天接台T440P解密的更坑,一看图纸,MD,捆绑在南桥里的,南桥旁边一个小8脚的码片24S08都省了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论坛有你更美好

网友:
还没刷过EC,看起来挺麻烦,程序也不好找

网友:
都会维修厂家还赞什么钱。。。。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楼主买的RT809f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RT809f多少钱

以前买的,290

网友:
感谢分享,不过EC 不好刷啊 没有试过,一般都买剪切板

网友C:
读不出来,只有买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读不出来,只有买料板了.

RT809F加扩展座电路板可以读写出来,不过麻烦,要拆芯片下来焊在电路板上刷,不支持在线刷

网友:
为什么不一起打包

网友:
EC不好刷

网友D:
EC是不好刷,,,刷不成功

网友E:
这机子连图纸都没有!昨天修到一块联想Y500, 板号:NM-A142, 插上恒流源,电流0.01-0.00-0.05-0.00-0.07_0.00不停的反复跳变,按开关无反应,刷过BIOS, 换过待机芯片(对地值140),请问是啥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机子连图纸都没有!昨天修到一块联想Y500, 板号:NM-A142, 插上恒流源,电流0.01-0.00-0.05-0.00-0.07_0.0 ...

查下待机3 5V工作条件

网友(2016-05-02):
收藏了   以后会用的着

网友:
刚遇到这台 下个试试看吧

网友(2016-06-06):
这字够大

网友F:
怎么样啊 ?有没有刷好的 ? TL866CS 能读取吗 ?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样啊 ?有没有刷好的 ? TL866CS 能读取吗 ?

不能,要RT809F加扩展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是不好刷,,,刷不成功

可以刷就是比较麻烦,要用RT809F加扩展座,淘宝上有得卖,我试过了,但芯片要拆下来焊在转接板上读写,没法通过键盘接口接排线读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能,要RT809F加扩展座

那就是的刷合成的了 对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