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H61 VER:3.00不触发一条铜线搞定

楼主(2016-04-02):
测开关针有高电平  32.768晶振有波形 再量IO 21脚3VSB 正常 29脚PSIN#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  28脚PSOUT#也有  31脚SLP-S3#  有高电平  40脚SLP-S5# 有高电平 49脚RSMRST#有高电平 再测30脚 PSON# 低电平 *脏话*按道理应该开机了 再测绿线5V不正常问题找到  欧耶不管3*7*21一条铜线飞过去······搞定

网友A:
线还是用胶固定一下好,上次修一个主板,一会送回来了,说还是不行,同行把飞线拽掉了,说碍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还是用胶固定一下好,上次修一个主板,一会送回来了,说还是不行,同行把飞线拽掉了,说碍事。

是滴有些人看到这线不知干嘛滴就给你搞掉了    为了不影响外观有作少许固定的

网友:
量到点从背面飞线比较好,

网友:
找出断线或者掉件处修复,就不会被人家扯掉了

网友:
这样飞线是够快的,但不太美观。

网友:
不错不错,一定要飞好线

网友B:
这线飞得有点长,绿线到IO的线走的都是表层,可以跑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线飞得有点长,绿线到IO的线走的都是表层,可以跑出来的

有些会通过跳线电阻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线飞得有点长,绿线到IO的线走的都是表层,可以跑出来的

在IO那脚出到C20那就进中间去了测了小会没找到点只有直飞了

网友:
这线飞的还是可以了,不是很难看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E:
io到绿线之间断线 蛮经典的故障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PSON#在这里是高电平才开机是嘛?

网友:
飞的太直接了- -

支持 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PSON#在这里是高电平才开机是嘛?

不是高是低电平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io到绿线之间断线 蛮经典的故障

无奇不有···

网友G:
这线飞的,真妖娆

网友:
恩,修过asus 绿线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线飞的,真妖娆

谢谢超喜欢你后面这个词组 解释也蛮有意思的  解释】1. 娇艳美好2. 有诱惑感的,引起性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高是低电平才开机

谢谢楼主,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在IO那脚出到C20那就进中间去了测了小会没找到点只有直飞了

飞线除了不美观外,别的都好,节省了不少时间,我觉得我是有强迫症的人,这板我修的话我是不会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会通过跳线电阻连接

跳线电阻是什么?不明白,修到过的绿线到IO要么直连要么经过三极管的,当然直接的有些是有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线除了不美观外,别的都好,节省了不少时间,我觉得我是有强迫症的人,这板我修的话我是不会飞线的{:3_ ...

这个倒是但没图 不态好找点

网友:
PSON   断线   导致  IO不能拉低!

网友:
这线飞的  牛b

网友:
这线飞的我给满分

网友:
好技术 ,线就这样放着吗??不用固定吗??

网友:
原来是PS_ON断线。

网友(2016-05-08):
有电路图吗

网友:
在后边飞线啊。这样能用吗

网友:
个人比较习惯飞背面,再拿个绝缘胶粘一下

网友:
太不美观了  应该慢慢查找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