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显示器一闪一灭一闪一灭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02):
AOC显示器一闪一灭又一闪一灭,如此反复,但开始以为又是电源板电容的问题,拆开一看,电源板好新啊,一点也没有老化的情况,测试一下电压也很稳定,看来是驱动板的问题,量了好久也没有找到驱动板那里问题,最后只好改了一块通用驱动板啦,就不闪了

网友:
没刷个程序试试吗?

网友:
也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
对,这一步刷程序能解决

网友:
换板简单又快,

网友:
应该先刷程序的。

网友:
应该先刷程序看看。

网友:
程序的问题也换板啊

网友:
怎么不刷个程序看下  还有吧电容环掉试试

网友:
换板子就没有技术含量了啊

网友:
空载再量是看不到问题的,最好还是修好   改驱动板太麻烦了。最麻烦的就是开关  菜单====

网友:
通用驱动板怎么改    没改过

网友:
电容全部换下 有些事电容存储不够

网友:
驱动板的3伏 滤波电容换掉应该会好

网友A:
电容程序,都有可能,改板子更费劲

网友B:
程序,驱动板DC-DC转换电路,没必要换板

网友C:
把驱动板的大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驱动板的大电容换掉试试

没有大电容,全是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驱动板DC-DC转换电路,没必要换板

还没有刷过显示器的程序,因为不知道怎么找BIOS那个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程序,都有可能,改板子更费劲

不知道程序在那里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