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电流跑两下就掉电,不接内存又报警奇怪问题

楼主(2016-04-02):
DELL 5470电流跑两下就掉电,不接内存又报警也不会掉电,不接内存不掉电基本就能排除短路的原因引起的掉电问题啦,测试了一下,各电压基本正常,CPU电压也有,没有思路了,只好在论坛上查了一下,发现这是一个通病,但多发生在独立显卡上,我的是集显,不小心刷了一个独显的BIOS,虽然不掉电了,但不显示,不知道是不是BIOS不能通用,但我看了一下,好像独集显的板号都差不多一样啊?

还有我原来的那个BIOS拆下来的掉了,我随便在一个料板上找了一个8M的BIOS刷上去用,不知道是不是只要容量一样的BIOS都可以通用的,请大家告诉我

网友:
BIOS容量一样,厂家不一样可以通用吧?

网友:
BIOS只要容量一样就可以待用的,还有就是大容量可以待用小容量的!
找个集显的BIOS刷
还有就是换根内存试试
我这几天修到的联想E49两台,还有个型号我都忘了,四台也是掉电,不插内存不掉电,插上内存1.2掉电
还有掉电BIOS也能引起的,我也修了不少,你试试吧

网友:
有些机型不行(少数)。

网友:
对下针脚定义,大部分都通用,容量要一样大

网友:
多换几个就知道了

网友:
这机BIOS要合成的,建议到官网下载后自行合成!

网友:
找一下图纸,BIOS 芯片的型号上面有,找一个同型号的试一下!

网友:
可以通用   我用了不少了

网友:
有的不行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大部分bios都可以  楼主在刷bios 试试 在不行按时序走一边会有收获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有的可以有的就不行

网友:
头像都成人家老婆了 你还用呢

网友:
这个故障貌似刷BIOS就好,如果不行就多试试,主板观察一下看看有没进液以及烧掉的痕迹,还有换换内存

网友:
5470集显和独显的BIOS不通用!

网友:
这个我有修到过啊,应该是你的BIOS找的不对

网友:
  应该 没问题吧

网友:
容量大小一样就行。  8M的bios我以前遇到的都很容易坏的。
刷一下就不能用了。 现在都备用的新的,只要是8M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