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水牛红暴400W电源奇怪现象

楼主(2016-04-03):
最近又收了不少坏电源,有几个大水牛红暴的电源,拔下温控风扇可以启动,有正常电压输出,一插上风扇,一启动就停了,风扇是好的,温控电路检查过没问题,后级滤波电容和肖特基二极管也全部换过,这故障是个通病好几个电源都是这问题,不知道各位师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求经验分享!感激不尽!阿弥佗佛!

网友:
线性分析谢谢分享

网友:
拔掉风扇后,试过带负载启动正常吗?

网友A:
都上的灌水,呼叫管理员!楼主这个我觉得要么风扇问题,要么就是风扇12V供电电路上有问题..检查风扇线路的电阻看看!我也是新手,共同探讨!

网友:
3楼的思维是对的,应该再带负载测试,有可能是电流检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上的灌水,呼叫管理员!楼主这个我觉得要么风扇问题,要么就是风扇12V供电电路上有问题..检查风扇线路的 ...

他好几个,说通病呢。不是一个。

网友:
还几个也可能是同样风扇故障,先搞个别的风扇或者不加风扇短时间试试!

网友:
你说风扇是好的,但是,你用其他电源上的风扇代换过没有啊?

网友B:
从新检测的结果是风扇都是好的,不装风扇也不行,只要有负载10秒钟左右就停了,我修的电源也不少了都是大牌子有100个左右了,虽不能说是大师,但绝不是菜鸟,我是专门搞维修的,但是大水牛这个电路设计真有点怪,出的问题也奇怪,之前大水牛450全能版350W的几个正常电压输出的,风扇不转的是风扇调整三极管的问题有十几个都是一样问题,400W的也是这样换了945的三极管就好了,但是后面这几个换了不行,不插风扇有输出,有有负载就停了,插个8cm的小风扇也会停的,有点迷茫!请高手指教!

网友:
直接用12V输出带风扇,接负载。看看怎么样?

网友:
看来问题出在风扇上吧!几根线的?上个风扇图。

网友:
应该也是电路保护了,正常启动5秒左右才停,不是一动就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新检测的结果是风扇都是好的,不装风扇也不行,只要有负载10秒钟左右就停了,我修的电源也不少了都是大牌 ...

查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各输出到控制IC的取样电阻是否正常,还有就是过载电流取样部分的元件是否因为过热变质了。手上有别的相同的好电源的话,也可以对换控制IC看看是否IC坏--同样的故障并不能说明这几个电源的IC就一定是好的,都是IC坏也有可能。

网友:
好的,谢谢提醒,我在查一查!

网友D:
温控风扇出了问题,多半是PNP控制三级管和NTC热敏电阻坏?
这两个要查一下,看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温控风扇出了问题,多半是PNP控制三级管和NTC热敏电阻坏?
这两个要查一下,看有没有短路或断路。

查过了是好的,现在确定温控风扇没问题

网友E:
这个牌子的电源都没见过 估计50到60元之间吧

网友F:
换一个风扇试试:检查一下电容有没失效

网友G:
电源我这太多了,都修不好啊~!元器件太密集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牌子的电源都没见过 估计50到60元之间吧

修好可以卖80,是主动式的,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风扇试试:检查一下电容有没失效

现在确定不是风扇问题了,应该是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我这太多了,都修不好啊~!元器件太密集不好弄。。。。

有维修价值的,我可以收,我QQ18741616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各输出到控制IC的取样电阻是否正常,还有就是过载电流取样部分的元件是否因为过 ...

控制IC今天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不知道是前级驱动问题还是后级保护呀!

网友:
从图片看,这电源的主供电部分也是半桥的,那么空载状态下测一下两个功率管BE结电压是否对称,也可以直接替换掉两个功率管前面的50V小电容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过了是好的,现在确定温控风扇没问题

如果你的说法是对的:不接风扇,电源输出电压全部正常,加上主板也能正常启动,那么可以肯定是温控风扇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个 是带不起负载 我 修过一个酷腾500W 一样的现象  我的那个是  待机15V 驱动电源在整流之前串了一个电阻 电阻变值之后电压 正常 但是一启动电源 驱动电源15v就慢慢下降 直到停止工作  最后直接短接电阻修复   注: 只供参考

网友:
谢谢分享 以后多发些类似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