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平板进水后不开机

楼主(2016-04-03):
小米平板进水后,开机电流0.6a不动,其他无反应,机子放在那里不动有时会自动重启,按开机键下边按键亮其他无反应,求维修思路,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用热风机催催呀,!!!!!!!!

网友:
具体吹哪个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机催催呀,!!!!!!!!

我已尽力吹过了,进水部位也清洗过了

网友:
那就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再考考板子萨.

网友B:
拆掉右上脚u1501后正常,哪位高手帮看一下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右上脚u1501后正常,哪位高手帮看一下这个芯片起什么作用

是U1505,发错了

网友:
U1505拆掉开机了,高手帮忙给看看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你就不能大方点把图分享出来?光要答案。图纸我们都没有。

网友:
图纸论坛里有啊!我也是在里边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