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在什么情况下会因过载损坏

楼主(2016-04-03):
是不是所有情况下小马拉大车都会损坏电源? 汽车用的卤素灯泡12v,55瓦,用12v,电流3安的开关电源,会损坏电源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试过。好点的电源应该可以顶得住。

网友:
普通电源的12V输出都一百W了,你这样试不出什么结果来的,好的电源12V输出更是达到惊人的几百瓦,因为显卡跟CPU供电都一百多瓦了。你想要它烧坏的话,往里面淋水来的快点

网友:
电源功率都不够,,,,,

网友:
电源设计好的话,会过流保护,,,,,,,

网友:
一般电源设计的功率,在使用时也不要超过其70%以上,,,

网友:
个人认为对具体参数不是太了解的话,就看发热量,正常工作时发热量越大,就可能过载容易损坏!

网友A:
P=VXI  12vx3a=36w   55/12=4.58 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12V 3A的电源,输出功率才36W,你带55瓦的灯泡,我认为会坏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P=VXI  12vx3a=36w   55/12=4.58 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这真的是小马拉大车了,,,,

网友:
12V65W的我试过。没事

网友:
把过载保护电路破坏,一过载就会烧掉。

网友:
没去试过 不太清楚  不过楼主你有那注意 就拿去试试

网友:
卤素灯启动电流大,对电源有伤害。

网友:
3A的肯定不行,灯丝冷态电阻很小,启动电流太大。

网友:
向大家报告,可以使用,正规电源已考虑到大电流冲击的问题,但毕竟功率不够,太热,所以不敢长时间用

网友:
我认为如果没有很好的过载保护应该会坏。

网友:
过载容易烧毁元器件,长期过载会缩短寿命

网友:
好的电源一般都有过载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