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维修不是事书中的问题,求解答 ?

楼主(2016-04-03):
各位兄弟:
       小弟我在看《主板维修不是事儿》第116页VTT总线供电电路图时,那个C168电容和R249电阻有什么作用?我觉得不要也可以。请师傅解释。

网友:
存在即道理,图纸中很多电路可不用,但也有他的作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个人理解可能是反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个人理解可能是反补偿

啥叫反补偿?太深奥了。

网友B:
个人认为在电路分析中这两个件不起什么主要作用,针对此图来讲C128和R58好像也都不起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这不简单 你就按你说做 以后修机遇到这样电路 给它拆了看看行不行就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在电路分析中这两个件不起什么主要作用,针对此图来讲C128和R58好像也都不起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您说的有道理,应该不是主要作用。

网友C:
发错版块了  书中有些编辑有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错版块了  书中有些编辑有误

怎么把我的帖子转到这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怎么把我的帖子转到这里了?

哪边是维修板块 你这是谈其他的事情 这边 管理回来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哪边是维修板块 你这是谈其他的事情 这边 管理回来看

这里没有师傅来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没有师傅来看的。

你认为没有?我每天来看 月饼老师 跟其他版主都会来这

网友:
就等师傅们来看吧。

网友:
嗨,看了一下这个板块,都谈的是天南海北的内容。烦死了。

网友E:
电容与电阻组成一个RC电路,作用就是让输出的控制电压保持平滑波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与电阻组成一个RC电路,作用就是让输出的控制电压保持平滑波动。

那电阻的另一端为什么不接地?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电容与电阻组成一个RC电路,作用就是让输出的控制电压保持平滑波动。

只有与反馈接上才能互动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有与反馈接上才能互动补偿。

实在搞不懂,可以忽略它的存在。

网友:
放到这个板块几乎无人问津!!!!!

网友:
小小白  根本不懂啊  以后要多学学喽

网友:
很多电路,都是保护作用的,你可能觉得有没有无所谓,但没有的话,可能很快就出问题,如果加上,用很久都没事,或者就算坏也不会坏主要的芯片。

网友:
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