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a330bw,onoff和adj在什么位置求师傅们解答

楼主(2016-04-03):
三星s22a330bw,onoff和adj在什么位置,求师傅们解答

网友A:
电源口左边那就是开关接口

网友:
在电源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左边那就是开关接口

他应该说的是升压板的。

网友B:
在这个板子的背面,有个升压板的开启测量点,如果你换通用升压板,可以考虑测量一下。

网友C:
这个需要图纸才能看到  这个是LED的    楼主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吗    可以先刷个MCU试试  这款显示器
MCU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需要图纸才能看到  这个是LED的    楼主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吗    可以先刷个MCU试试  这款显示器
MCU很 ...

刷过,现在故障,就是有点暗,没有那么亮,想接一个led的高压板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这个板子的背面,有个升压板的开启测量点,如果你换通用升压板,可以考虑测量一下。

换通用的升压板,我在背面找到了BL-ADJ和  BL-EN接上屏幕没亮,又换过一个升压板还是没好试,供电没问题,是不是我接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刷过,现在故障,就是有点暗,没有那么亮,想接一个led的高压板试试

大哥  你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啊    一般都会好哦    好了要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你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啊    一般都会好哦    好了要说哦

我对你也是没啥说的了,说过刷bios还没好,你让我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电源转过来一个 一个是开关的吧

网友:
你找不到开启 可以接屏供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通用的升压板,我在背面找到了BL-ADJ和  BL-EN接上屏幕没亮,又换过一个升压板还是没好试,供电没问题 ...

可以用屏供电来开启升压板,只要后面电压和路数配的上就行。

网友E:
这板子一般电源接口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一般电源接口好坏,,

屏幕暗,跟接口有关系么

网友:
朋友们,检测出来了,用一套通用版,加一个ied灯条带了一下,还是暗,排除了主板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通用的升压板,我在背面找到了BL-ADJ和  BL-EN接上屏幕没亮,又换过一个升压板还是没好试,供电没问题 ...

有可能灯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可能灯条有问题

用通用一套点过了,是灯条问题

网友:
通电了慢慢测试也能把它找出来。

网友G:
有人说接屏供电,那是不完美的接法,开启后,屏会白一下,图像再正常,我也在一至找正常改板接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有人说接屏供电,那是不完美的接法,开启后,屏会白一下,图像再正常,我也在一至找正常改板接法。

好吧好吧 .找到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吧好吧 .找到分享下

没有找到ADJ,我改的也是每次拜一下图像才正常

网友H:
背后都有测试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背后都有测试点的

我知道,接上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