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jr rev2.3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03):
华硕k52jr rev2.3内存插槽k52jt,故障为插电自动上电到0.6不动,测量无平台复位,但全板供电都有,且强制关机关不掉。这个板子只有点位没有图纸示波器测量读取BIOS也不正常,BIOS刷过,故障一致,有没有师傅修过这种情况,我现在初步判断应该是桥的问题,HM55的桥。开关强制关机EC那边有反应,会拉低到桥的PWRBTN。

网友:
等待有人回答 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按时序来吧,供电有了测时钟。测复位。

网友:
我手上一块这板子 也是这问题! 偶而还能开机~ 我来换hm55试试

网友:
平台复位没有,就查平台复位之前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