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五声报警

楼主(2016-04-03):
T440p 独立显卡的  开机不亮 五声报警 两次  有没修道过的  给点建议

网友:
看到论坛有人说刷bios 好的  但是刷过后开机慢   求个能正常开机的bios

网友:
能提供一下版号吗?开机慢的BIOS得换me固件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网友:
内存或bios吧

网友:
换显卡或刷BIOS

网友:
忘了5声不是显卡。 是内存。

网友:
5声报警一般都是BIOS  只不过找不准可能开机要很久  时间变长

网友A:
今天我修了一台,五声报警换了显卡芯片没好,在网上下了两个也没好,后来在淘宝10元买了一个,成功点亮。

网友:
这机器bios是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我修了一台,五声报警换了显卡芯片没好,在网上下了两个也没好,后来在淘宝10元买了一个,成功点亮。

哥们,是刷哪个刷好的啊?

网友:
五声报警,哪位刷好的出来说下

网友:
刷BIOS,yinggai shi

网友:
找找bios吧

网友:
这个BIOS要修改,不然就是慢

网友:
五声报警是bios故障码?

网友(2016-05-12):
去找个BIOS刷上去试试看

网友:
刷bios。论坛有改bios me 的方法。不难

网友:
我有一个要解密的能接吗 谁有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2016-06-27):
楼主修好了吗?是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