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E440开机慢等问题,本人亲测可用

楼主(2016-04-03):
一般的只刷8m的就可以了,不行的在刷4M的

E440 NM-A151 REV 1.rar

网友A:
这个BIOS能解决吗?

网友:
开机慢应该就是ME程序丢失,ME程序是存在ECBIOS里面的  所以大部分开机慢只用刷ECBIOS就可以了

网友B:
好像是不通用的,需要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能解决吗?

可以 亲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不通用的,需要合成

8M的BIOS淘宝买的  EC的自己备份的  亲测好用

网友:
先保存,学习了

网友:
不通用的 你机器的BIOS放到别的机器上还是开机慢的

网友:
楼主亲测的。下载来用。谢谢了

网友:
一看这标题就知道十之八九是BIOS导致的了

网友:
这个刷了开机有延迟吗?刚才找了几个都有延迟 要一起刷了吗?

网友:
开机慢都是bios,不会改,很多我就直接给客户那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