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只有一个USB能用!!!

楼主(2016-04-03):
USB都有5V供电  我记得是个通病,USB旁边小电感有问题,还是小八条腿的有问的来着?怎么量??

网友A:
全拆掉 不要 是个6脚的

网友:
看型号,上百度,找PDF?USB没供电就查供电来源,就打下数据线对地值。每组都应该一致才对,偏大找是否开路,偏小怀疑桥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拆掉 不要 是个6脚的

为什么全部拆掉就可以呢?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up7536坏了吧,msi代工主板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