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网卡进水腐蚀了焊盘引脚怎么焊接?

楼主(2016-04-03):
声卡网卡进水腐蚀了焊盘引脚怎么焊接? 就是图片这种类型的,要是进水腐蚀还烧毁了焊盘,想问下怎么飞线出来?用什么材料什么技巧,还有就是要是装上了发现有脚没弄好怎么拖锡,有时拖不开,有什么好方法?

先说说我的方法:我是那那种飞线用的铜丝削平,然后上锡,然后焊在断线的一段,然后另一端放在腐蚀掉的焊盘(没了焊盘)上面。然后就把芯片放上去用风枪加焊,然后再用烙铁拖焊补下。。。。但是有时候拖不开脚,大家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更好的方法修复好焊盘?我没放大镜,眼睛都花了。。。。

网友:
非芯片级维修的专业人员很难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和你用的方法也差不多
可以听听其它人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一般清理这种都是先抹焊油把芯片拿下来,然后补线,就是拿漆包线把腐蚀掉或者烧掉的引脚补好,还有关键一步,补好线记得拿绿油把引脚固定一下,就是补漆,这样焊芯片的时候这些引脚就不会因为温度高而动了。。。。基本可以搞好,如果太严重就只能外置的声卡网卡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挖料板上的焊盘补上!

网友:
先飞线再往上焊芯片  qfn有点难度多找料板练练就会了

网友:
多学多练就回了

网友:
最好不要动,一动就完了,装好线,焊盘手工对上,直接风枪加热。

网友:
原来可以用绿油,,。。我还没用过,某宝一个回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