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有谁会修A1278风扇6200转不动这个问题吗?联系一下,寄给大师修

楼主(2016-04-03):
我想问一下,我接了台苹果MACBOOK PRO A1278的本子,I5 3代的U HM76的芯片组。

现在开机使用都是正常的,但就是风扇转速一直在6200左右,声音大。进AIDA里看温度 CPU 什么的都20几度,但就是转速高。进MAC系统也转速高,而且使用速度慢。

我自己对苹果不熟,修其他的本比较多。这个问题我担心是北桥的ME程序不对,上论坛也下过BIOS试过也上淘宝买合成BIOS试过,但问题依旧

想问如果寄给你们修能搞定吗?联系下我的QQ八八四零七二六

网友:
可以寄修到到我这里看看

网友:
专业维修苹果全系列产品

网友A:
你仔细检查一下是否所有的功能都正常?修到过两次电源板那边电容漏电导致运行速度慢和风扇长转的!不过是1465和1466

网友B:
虽然没修过苹果,但是风扇转速跟EC和BIOS还有温控芯片有关,楼主可以重点查查这3个关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检查一下是否所有的功能都正常?修到过两次电源板那边电容漏电导致运行速度慢和风扇长转的!不过是14 ...

你说的电源板是主板上的电源这部分还是接电源接口的那个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没修过苹果,但是风扇转速跟EC和BIOS还有温控芯片有关,楼主可以重点查查这3个关键点

BIOS刷过,温度控制的话应该也OK,因为在LU大师和AIDA里看温度都正常,EC就没去换了,算了还是寄给别人修吧,怕客户没有这个时间来等

网友:
机器进水啦  要不然不会这样的问题  你拆出来看 哪里有芯片腐蚀没

网友:
查温控反馈电路。。。smc

网友:
我修过温控芯片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