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教程帖 新手速度看看

楼主(2016-04-03):
如题;
机器型号E420。
板号是10282-1  独立的。
  外地发过来的机器。
  故障为不触发。
   接过机器时、
待机0.08
  5V正常出来。3V没有输出。
示波器打了一下 。没有瞬间出来。
  芯片是D95280大家非常的熟悉。
首先换了95280在说了。一分钟之后。
故障依旧。查条件。看图纸

  LDO3.LDO5正常。然后。在就有开启4脚的EN2。EN2是开启3.3V的,EN1是开启5V的。
5V正常输出了。3.3V无。
BOOT。自举升压正常。在看FB的时候。发现掉了个电阻。  一想修 了半天原来掉件了。
果断装了个电阻上去。还是一样的。我草。
哎。还是没有死鱼可捡。。慢慢修把。
  在打了上管下管的阻值。都正常。
  上下管一套换了还是一样的。
  然后在PJ节点割线。
看图。
在上电。一看。还是一样的。 那说明负载没有问题。还是芯片这边的问题。
还是接着查,在检到芯片10脚的FS2时。阻值正常。电压为1.5V
FS2的意思是
Vo2 output voltage feedback pin  的意思是。看图。我们是中文翻译一下。

  那么是VO2输出电压反馈脚。正常电压应该是1V的电平。为1.5V肯定是不正常的。
  果断的换了一个电阻。之后。
  电压正常出来了。看图。

立马的。PR4137变质了。
然后就自动上电了。
  3V5V也正常了。
然后上电上到0.7不动。打了一下电感电压,
CPU电压出来了。集成供电没有 显卡供电没有。
   那么供电是先修显卡供电 。查了一下。供电。开启。换了个芯片。
显卡电压出来了。装内存。  OK。显示了。。

 会员3054552元2023-3-2 16:19

网友:
加分吧。谢谢。。   交流QQ;775839536

网友:
赞一个,认真的赞一个!

网友A:
这款好像有个通病  d952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好像有个通病  d95280

不是好像,而是本来就是通病,

网友B:
猛男哥哥,又发大招了,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猛男哥哥,又发大招了,膜拜啊。

...  小问题。   非常感谢你加分。 不然没有分下载了。

网友:
辛苦了。。。已加分。。。通病了

网友:
慢慢修是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C:
楼主VO2输出电压反馈脚你是怎么知道正常是1V的呀。我看了下数据手册也没有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有料板就好修

网友D:
如果有好板对照可能就会快点  1V估计是好板对照的吧

网友:
高手,自己开店吗

网友:
详细易懂条理清楚,适合初学参考

网友:
反馈脚的电压是1.0V么,

网友E:
通病,是指的那个电阻吗?

网友:
楼主的 意思是说  ,,集显电压没有  先出独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好板对照可能就会快点  1V估计是好板对照的吧

没有好板。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是指的那个电阻吗?

通病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VO2输出电压反馈脚你是怎么知道正常是1V的呀。我看了下数据手册也没有

肯定是看了的呀。  你在看5V的VO1 正常是1V左右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