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10 电流跑0.25

楼主(2016-04-03):
acer e1-510 电流跑0.25 各个电压都有 有遇到过的教下呗
ACER

网友:
按时序修啊,供电。时钟 pg 复位

网友:
这么低,有cpu电压吗

网友:
测pg 时钟 复位 有没有、程序刷一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所有电压都有,时钟,复位也有,就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