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5显卡供电直接出来了

楼主(2016-04-03):
戴尔5525显卡供电直接出来了
    待机偏高测试显卡供电出来了  机器一切正常进系统也没问题,关机,显卡供电部除了,断电在插上,显卡供电又出来了求思路

网友:
这机器我都搞了两台了都是换了显卡故障一样待机显卡发烫机器可以正常显示就是显卡驱动打不上也给客户了就那样用呵呵

网友:
显卡供电电路查查,

网友:
是啊这个机子不好修呀

网友:
找个图纸,看显卡供电受谁的控制

网友:
显卡开启电路问题.

网友(2016-05-17):
先找下图纸 看显卡供电电路查查

网友:
换个供电芯片,和供电管

网友:
查下图纸吧,感觉是控制三极管之类坏了,上拉电压直接过来,所以供电 就出来了

网友:
额  这应该不叫短路了  待机状态 只有待机电压  估计是待机电压上的某些芯片或者开关管击穿  把待机部分的电压导去了

网友(2016-06-25):
学习一下  解决思路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2016-07-26):
楼主修好了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