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543S

楼主(2016-04-03):
华硕G543S本 开机进系统掉电
显卡 做过  BGA
南桥做过BGA
BIOS 刷过不行还是掉电
有谁遇到过》????
着急着急
.........................

网友:
进PE这些要掉电不?在BIOS下确定长时间不掉电吗?

网友:
不好意思 标题写错了  应该是   G53S 华硕

网友:
干嘛老上bga啊 示波器抓一下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