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装win7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03):
       我们好多苹果电脑装Windows系统的朋友,在装机的时候都碰到过进入语言与区域选择,顿时懵了,键盘和触摸板统统不能用......特别是2013款的Air在安装win7的时候,很多用不了的,最后找到了问题的原因,新款的Macbook Air 2013因为使用了USB3.0端口键盘和触摸板设备,所以在安装Windows7时安装界面会导致键盘和触摸板失效,当然外接设备也是无效的,因为windows7没有包含USB3.0驱动.
       找到问题所在,接下来就是要实现在进入win7安装界面时加载USB3.0的驱动了.这里先提供一个最新的bootcamp的安装包(直接官网下BootCamp5.1.5640,我下的是这个版本.)这个里面有我们需要用到的USB3.0驱动就在里头!!首先我在另一台电脑的D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并命名为ABC,文件夹下面再建立两个文件夹,一个叫USB3,一个叫Mount,打开BootCamp压缩包,在里面的$WinPEDriver$\IntelxHCISetup\Drivers路径下有两个文件夹叫xHCI和HCSwitch,分别进入到它们底下的X64内把所有文件拷贝到之前建立的USB3文件夹内,总共有12个文件.再从Win7安装盘的sources文件夹里拷贝boot.wim和install.wim到刚才新建的abc这个文件夹内.不要放到usb3和mount里面!!
      接下来,用管理员运行cmd,打开DOS命令窗口.(切记不要直接运行cmd,管理员后键里面就有.)
      然后继续输入下面的命令:
     dism /mount-wim /wimfile:boot.wim /index:2 /mountdir:mount
     dism /image:mount /add-driver /driver:usb3\iusb3hub.inf
     dism /image:mount /add-driver /driver:usb3\iusb3xhc.inf
     dism /image:mount /add-driver /driver:usb3\iusb3hcs.inf
     dism /unmount-wim /mountdir:mount /commit
     上面五条命令目的是给boot.wim添加驱动.第一条意思是挂载镜像,然后是三条添加驱动的命令,最后一条命令是把镜像卸载.
     同样的方法,把里面的boot.wim都替换成install.wim就可以给install.wim加载驱动.
     挂载install.wim的命令里,针对挂载的win7版本不同,index:后面的数字也是不同的,我一般装的都是win7旗舰版,旗舰版对应的数字是4,即挂载的那条命令里面打index:4
     两个文件都加入驱动后,拷贝回原来的sources文件夹里,这样win7的安装盘添加驱动就完成了.最后用自己DIY的win7安装引导盘引导air进入安装程序,这时候你会发现到语言和区域那里触摸板和键盘都能使用了.
     2013年的air,一定要在苹果系统的bootcamp下引导,否则到了那里还是用不了的,已经分区的朋友,还得麻烦删掉分区,再走一次bootcamp.windows8.1后面的系统因为带有USB3.0的驱动,所以在安装的时候会发现键盘和触摸板都可以使用.
上面所有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可以发问,不对的地方,谢谢大家指正.

网友A:
WIN7有集成3.0驱动包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有集成3.0驱动包的系统

这个方法告诉我们,还可以集成其它软件,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做想要的集成包驱动系统.

网友:
好麻烦。。。除了自己的苹果自己装系统,客户的苹果全系列我都找了一个高手搞,那个人专门搞苹果系统,要不太浪费时间

网友:
现在的苹果直接gho就行吧

网友:
如果要保留苹果的OS 系统就要一步步的装了,如果不要苹果的系统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