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G 无显卡供电 简单维修

楼主(2016-04-03):
宏基4560G 无显卡供电
电流跳0.9 ,测 各个电感发现pl9201没有电压 打开图纸发现是显卡供电         测pwr_vga_core_pgood  没有电压  顺着查
发现pr9222这个电阻    一边有3.3  V    另一边没有      直接短接    亮机

网友:
连个图片都不发,无图无真相呵呵

网友:
这样不行的吧!

网友:
最好把电阻换掉不要飞线

网友:
没图没真相啊

网友:
出现死机的情况吗?

网友:
有图几个,有图纸截图,这样就完整了

网友:
短接这样稳定吗,肯定会返修

网友:
楼主无图无真相啊   还有这是个接什么地方什么脚位的电阻

网友:
楼主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我去短接试试看。

网友:
真神奇,直接弄了个0欧的电阻加上去就OK了,谢谢楼主。

网友:
今天刚好修了一台一样的机,也是显卡无供电

网友:
这机修的,直接短接。 能换干嘛不换,坐等返修嚒

网友:
汗,电阻在哪里啊?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我也有一台跑0.9的 PR221都找到了,就是PR222 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