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 不过保护隔离 G级无电压

楼主(2016-04-03):
MBX-250 不过保护隔离 G级无电压

网友:
COMS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查下电池那边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出MBX-250集显主板,楼主修不好可以联系我

网友B:
bq24745芯片吧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这个机器铁壳mos管爱坏 坏了就没有公共点电压 你查一下

网友:
至少把图上来,再写上能测到的参数。

网友:
是CPU供电的铁壳坏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MBX-250集显主板,楼主修不好可以联系我

不用了 谢谢 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 是两个隔离管沟道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24745芯片吧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这个机器铁壳mos管爱坏 坏了就没有公共点电压 你查一下

那又铁mos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