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 PLUS 通病

楼主(2016-04-03):
开机档9068代码,杀网卡,已修三台网吧机,都是这样,忘记拍照,抱歉

网友A:
网卡芯片热不热,,

网友B:
去掉网卡
应该网卡内存导致错乱引起的不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芯片热不热,,

网卡不会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网卡
应该网卡内存导致错乱引起的不跑马

嗯,拆掉网卡跑马一路顺畅

网友C:
网卡不烫不代表是好的!!温度不能说明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卡不烫不代表是好的!!温度不能说明一切!!

嗯,还是要拆除法判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卡不烫不代表是好的!!温度不能说明一切!!

这是网卡内部程序错乱导致 并不是短路

网友:
这个板子修过,不一定通病,很可能偶然

网友D:
网吧的还要刷mac地址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吧的还要刷mac地址吧

MAC集成在网卡里,应该不用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MAC集成在网卡里,应该不用刷吧

网吧的东西不是绑定mac地址吗

网友:
网吧基本都是无盘,网上负载太大挂的吧,估计家用的话机率会小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网卡内部程序错乱导致 并不是短路

那倒是没研究过!!一般我都喜欢拆外设,,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倒是没研究过!!一般我都喜欢拆外设,,排除法!!

排除法也是不错的选择,一般找不到问题了就可以用排除法来做

网友F:
修好狠多了不是网卡的问题, 是网卡26PIN相连的分压电阻坏了,你换N个网卡装上去还是90

网友:
哥哥, 这网卡狠无辜哦

网友:
网吧机网卡故障率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狠多了不是网卡的问题, 是网卡26PIN相连的分压电阻坏了,你换N个网卡装上去还是90

我换个新网卡就可以正常,你怎么解释?不是一块两块的事哦

网友(2016-07-12):
手上一片  拆网卡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