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三星显示器BIOS,

楼主(2016-04-03):
s22a100n bios 屏hm215wu1-500.刚始一个涮了亮了,等顾客来取,又不亮了.求助高手 .

网友:
这个论坛 上有呀,,,,

网友:
论坛有很多的 对比下型号

网友:
最好是换个芯片再刷

网友:
三星BIOS论坛有很多的 按照型号搜索下

网友:
刷完亮了一会不亮是加热到了边上元器件,换下晶振,谐振电容,要不就是主控有问题,我上次也是和你故障一样

网友:
拿个没用的芯片重新刷个上去。。。原本那个先拆下来不要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