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助,,苹果系统boo,camp助理没有创建win安装盘选项

楼主(2016-04-03):
苹果系统10.8。3的bootm,camp助理没有创建win安装盘的选项,,之前安装苹果的本本都有的,看到网上说要修改boo,camp助理。可是修改了没有用,修苹果的人可以说说怎么就要用U盘安装,,这个又没有光驱。。。在此谢谢啦

网友:
不能创建安装盘 可以 用U盘或者USB光驱安装  祝你好运

网友:
找个USB 的外置光驱安装!

网友:
老机子就用USB光驱吧,别折腾了,装不了几个了

网友A:
下个ultraiso 创建个U盘启动就可以了。要WIN7的。

网友:
可是原版win镜像在U盘认不到

网友B:
进苹果系统用bootm,camp安装就行了

网友:
10.8什么情况还真没弄清除,不过最新版10.11也没有创建安装盘;会在硬盘内划分一个八G的分区,并且自动下载驱动,装完系统后会自己删掉,所以升级系统也是一个选择,另外ParallelsDesktop的虚拟机是一款专门针对苹果系统研发的虚拟机,效果非常好,我用过很久,办公玩游戏都可以,不过正版较贵,免费的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ultraiso 创建个U盘启动就可以了。要WIN7的。

问题是苹果系统的boot,camp助理认不到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进苹果系统用bootm,camp安装就行了

没有创建win安装盘这个选项,怎么都装不进

网友:
用U盘可以直接安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没有创建win安装盘这个选项,怎么都装不进

找一台WINDOWS系统的 下载一个ultraiso
点里面的启动选项  写入硬盘镜像。。U盘安装就制作完成了。。
注意要有个Win7 ISO文件 安装版的。打开之后在点启动 写入硬盘镜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一台WINDOWS系统的 下载一个ultraiso
点里面的启动选项  写入硬盘镜像。。U盘安装就制作完成了。。
...

苹果系统的boot.camp助理认不到,,我都试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苹果系统的boot.camp助理认不到,,我都试过了
不用非得BOOTCAMP认到的。
开机按住ALT 看下可以认到制作的WINDOWS7  U盘吗。。
如果认到就用苹果的磁盘工具 添加一个分区。然后安装
认不到就得拆下来硬盘 GHOST一个系统吧(AIR就别拆了)。或者 找个USB光驱。。

网友D:
得做U盘系统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得做U盘系统才行

怎么做,是要双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非得BOOTCAMP认到的。
开机按住ALT 看下可以认到制作的WINDOWS7  U盘吗。。
如果认到就用苹果的磁盘 ...

这个是固态硬盘啊,,是要双系统的
,怎么搞

网友:
你用u盘装一下试试

网友:
   吹一下牛

     我们搞维修的。如果用官网推荐的  小白方法搞。。。累死人。

   自己去百度搜索 一下   uefi优盘win8pe优盘系统  把ghost版的快装系统复制几个进去  ghost就行了

第二步  就跟普通系统一样。。装完了缺少驱动   去百度下载一个bootcamp5.0这样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不过我的搞的机器是10年的Mac Book Pro,最后还是按照网上的教程改出U盘选项。
不知道50元的USB光驱接入MAC,有没有效果。这样就可直接用光盘装。

网友:
光盘安装吧?winclone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