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通病问题

楼主(2016-04-03):
昨天下午一客户拿来一块主板说点不亮,我接着一看是一块华硕P8H61-M LX的主板,接上电源通电两秒钟断电,短接开关针还是一样的,好吧,慢慢来测电压,只有CPU电压,总线电压没得,这让我想起了我前段时间看的一篇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6521-1-1.html 我当时是收藏了的,进帖点开一看我那个去,跟我这个现象一模一样,无语啊,后面就不用我说了,这个型号总线供pu7下面一个2R2的电阻跟一个电容貌似容易坏啊,特此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以后修板途中少走弯路,挣钱多多!!

网友:
论坛看贴也涨经验  慢慢琢磨

网友:
顶贴,顺道赚积分

网友A:
多逛论坛总是会有收获的,通病只是一方面,我们更加应该学习得是方法,6系新机型因为bios参与上电和时序的改变导致供电不足或是这样那样的问题都会反复掉电,拉低PWROK后会使后续的读取bios等时序无法继续,固不会掉电,方便我们测量前面的供电和工作条件等等

网友:
多看帖还是有好处的

网友:
好技术,,果断收藏。。学习

网友:
华硕是一线品牌,这通病也多

网友B:
这个型号的板子,,修得少,,还真没发现那两样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板子,,修得少,,还真没发现那两样爱坏!!

上网一搜这个型号的,好多总线供电问题的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板子,我们维修才有的做

网友:
看来修之前先看看贴必有所得的。

网友:
多分享经验帮助别人也成就自己

网友:
楼主可以拍清楚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多逛论坛总是会有收获的,通病只是一方面,我们更加应该学习得是方法,6系新机型因为bios参与上电和时序的 ...

没图纸没点位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把BIOS去掉,把BIOS去掉是不是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逛论坛总是会有收获的,通病只是一方面,我们更加应该学习得是方法,6系新机型因为bios参与上电和时序的 ...

所谓的拉低PWROK是将IO发给南桥的电压好信号接地,是吗

网友:
学习到,那天也试试。

网友:
你们下载分都哪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没点位的情况下,可不可以把BIOS去掉,把BIOS去掉是不是不会掉电??

bios去掉还是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