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掉点了 请高手们的好方法

楼主(2016-04-03):
想要 飞好 老 飞不好 求 高手 们 方法 指点一下
方法

网友:
这个玩意 手工要求高!!主要还是经验问题!

网友:
把线焊在芯片上,

网友:
论坛有高手把线焊在芯片上的

网友:
这不好搞啊 搞这个正确的动作应该是轻轻的往下压 冒珠子了在提

网友:
搞苹果没有强悍的手工只越搞越大

网友:
飞线吧,得有个显微镜,不然飞的你痛苦不堪

网友:
掉了这么多点。根本可以放弃了

网友:
换板最好....

网友:
是不是空点来的?

网友:
这东西还是好飞的,电源芯片。飞这线视力不近视的,放大镜都不用

网友:
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
这么多点 就算勉强弄好 客户多摔几次 返修的几率很大吧

网友:
貌似是个4S的板子吧,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漆包线刮出线头用绿油固定在焊点上烘干,10根以下还是可以的,焊接在ic上线多了不好操作

网友:
这个真的很难 不知道大神们 都是怎么飞的

网友:
什么问题要动电源芯片,电源芯片有封胶吗,怎么会掉那么多点,查下电路是不是空点,空点不用理会,不是空点只能引线到焊盘位置,有一个板4S电源芯片装了8次左右都一个点没掉,不过没有封胶的,顺便问下你有电源IC换吗,在哪找的货源

网友:
哇,一掉掉这么多,不是吧。。。。十五个点了

网友:
边上一排看样子楼主都挖出了线头,多试试一定行的

网友:
我接三根线,变成接8根,最后放弃了

网友:
15个点还算少 !!!!四边掉完!!!!那叫掺

网友:
小Ks。。。都有引脚好飞。。。首先你要有个显微镜,不行就寄修吧。

网友:
高手呀掉这么多点

网友:
15楼说的有理,不过得细心

网友:
全接到芯片上,用拉八的钢丝

网友:
这个难呀考研焊工的时候了

网友:
飞线是飞在焊盘上 还是芯片上的

网友:
这东西,说是没用的,要看别人做一遍你就明白了!

网友:
飞线.补线,绿油,要有点技术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