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61笔记本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6-04-03):
接了一台苹果A1260的机子 待机都正常 3 5V都有 触发PIN也有3.3V电压,待机电流0.0421,按开关有跳变0.0421~0.0424跳变,就是不显示,对地都正常,后面电压都出不来,求解刷过BIOS

网友:
看看时序电压走到哪里了

网友A:
苹果的时序是第一次看不大懂,还没看出来到哪里了,那些都没标123456,就一个A看不大懂

网友:
电压都没出 当然还是先把电压修出来!

网友:
好的,我先看看其他电压吧

网友:
按照供电时序查,

网友:
这个电流,查下二级电压转换。

网友:
你这都不上电 哪里有什么显示哦

网友:
楼主好自为之   12V或者8V 主电压   3.42V     3V     5 V  不行烘下EC   桥

网友:
都不上电哪能显示?如果你能苹果上电时序完全没概念的话就换个人搞吧,避免搞出更多故障来!

网友:
电压肯定有没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时序是第一次看不大懂,还没看出来到哪里了,那些都没标123456,就一个A看不大懂

ABC这些都是顺序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