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C305一体机不通电

楼主(2016-04-03):
前些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C305一体机,通电测试发现不开机,开机电流只有0.07,拆开机量主板电压,发现各组电压都有,下了个主板BIOS刷过也一样,最后加焊南桥也不行,求解如图:

网友A:
图看不见,主要查EC,把你测到的条件都发出来看看,是否有漏测

网友B:
电流多少 一体机基本可以用可调电源测试
有电通不触发 看下开机哪边 还有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见,主要查EC,把你测到的条件都发出来看看,是否有漏测

板子图在重新补发的那个帖子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多少 一体机基本可以用可调电源测试
有电通不触发 看下开机哪边 还有IO

好,谢谢,我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