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C305一体机不开机

楼主(2016-04-03):
通电测试不开机,电流只有0.07,拆机发现主板完好无元器件损坏,测板上电压都有,刷过BIOS一样,加焊南桥也一样,求解。附图: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 加焊南桥
先查条件 阻值 电压  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要动不动就刷BIOS 加焊南桥
先查条件 阻值 电压  待机

啥叫动不动就刷bios 动桥啊  人家不是说了  元器件无损 电压也有 才刷bios和动桥的好吧

o(︶︿︶)o 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叫动不动就刷bios 动桥啊  人家不是说了  元器件无损 电压也有 才刷bios和动桥的好吧

o(︶ ...

元件无损伤 难道就要去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元件无损伤 难道就要去刷BIOS?

很多时候 都喜欢先易后难  先软后硬啊   不然搞半天  tm是bios问题  坑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 都喜欢先易后难  先软后硬啊   不然搞半天  tm是bios问题  坑爹啊

恩,我赞成,这都是凭借自己及别人经验来修的,学习中~

网友:
肯定是先易后难了,刷BIOS是最简单的了,总不会一碰到不能开机就干桥吧

网友:
测开机条件吧,去笔记本论坛也发一下

网友C:
32.768k晶振起振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2.768k晶振起振了没?

这是 个什么晶振?

网友:
平台复位是否有

网友:
测一下EC工作条件

网友E:
你测电池电压了吗?

网友F:
做维修的,不会分析电路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测电池电压了吗?

这个没有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维修的,不会分析电路难

如此说来你应该是很会分析电路喽?

网友D:
平台复位是什么意思?能详解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 个什么晶振?

32.768K这个晶振的阻值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台复位是什么意思?能详解不

你这个还没触发吗?还是有上电动作,0.07感觉很多电压都没出来啊

网友:
我以前修过一台   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先刷BIOS后干桥。牛。 测板上电压都有。。。有哪些电压。机器触发了没。没触发何来板上电压都有。真牛。。。

网友:
我修过这机子,不触发,是电容短路了

网友:
这个机器的南桥,有的加焊是不管用的,要换。